楼主(2009-11-16):
1.如果:4kw的变频器以10Hz启动运行8kw三相异步电机(空载),应该优化哪些参数?基本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前提不导致变频器烧毁)
2.变频器选型一般参照哪些参数和注意什么?
3.如果不知道电机功率,该怎么去设置参数?参照哪些?

望变频器大虾尽快给个完美答案。急用。先谢!

网友A:
西门子的变频器,过流,在2分钟之内就报警,停机,不管你带多大的电机,只要运行电流不大于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就可以正常运行
对了,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小马拉大车”,首先要估算“大车”的空载电流是不是比“小马”额定电流还要大?如果是,那就没戏了;如果否,就可以继续。
按照电机的实际铭牌数据输入变频器,并作自动辨识和优化,工作于V/F模式,这样比较省事,如果工作于矢量控制,就比较麻烦,要手动精确建立控制模型。所以这里省略。
“快速调试”完成以后,即可运行“大车”于空载状态了。

第二个问题:
我认为如果没有电机的铭牌数据,将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交流电机的变频控制,没有一个合适的、匹配的控制模型,控制特性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当然运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电机的负载特性会偏离的。所以,没有电机数据,采用V/F控制运行时可以的,但达不到最佳的运行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变频器,过流,在2分钟之内就报警,停机,不管你带多大的电机,只要运行电流不大于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就可以正常运行
对了,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
MM440系列  4kw的

网友C:
变频器选型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负载电机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