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自动切换

楼主(2009-11-16):
有没有用继电器完成双电源的切换电路,跪求各位高手达人

网友A:
用继电器是可以完成双电源切换的,不知楼主要切换的是什么电源?多大功率?

网友B:
有专门的那种空开。大功率的

网友C:
用继电器是可以完成双电源切换的

网友D:
用两个继电器做一个互锁回路就行了,即开关由对方继电器控制!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一个继电器就够了  但不知道楼主是多大的功率!

网友G:
一个继电器就能完成了?
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继电器做一个互锁回路就行了,即开关由对方继电器控制!
说的不错

网友I:
用继电器它存在切换时瞬间断电现象,只使用于对电源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继电器它存在切换时瞬间断电现象,只使用于对电源要求不高的场合

同意,对于不能断电的现象还得使用双电源供电保险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继电器做一个互锁回路就行了,即开关由对方继电器控制!
完全正确

网友L:
对了,主要看你对双电源的要求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个继电器就能完成了?
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一个继电器挂两路触点,触点类型貌似选择开关的那种。
继电器挂在主电源上
当主电源有效时,触点为闭合状态
主电源失效,触点断开,转接辅助电源。
主电源回复供电时,触点重新闭合状态。

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M:
呵呵那天还给同事讨论这个问题呢,用2只接触器另外加2只时间继电器,可以实现电源a和电源b自动转换,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这种。

网友N:
如果是电阻性负载还好,若是三相电动机切换就比较困难了,不知哪位高手有好方法?

网友N:
要切换电阻性负载还容易些,若是切换三相交流电动机就比较困难,不知哪位有好办法?

网友L:
自己做当然可以呀

网友O:
有专用的备用电源自投入装置

网友P:
有专门的那种切换电源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