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DCS系统中线路屏蔽的接地是接一头还是两头都接地,
有人说两头接会形成回路,产生干扰。失去了屏蔽线的功能。
有人知道该怎么样接呀?谢谢!

网友A:
应该一点接地,否则由于两个地电位不等形成电流干扰

网友B:
我作的都是一点接地,并且做了光电隔离。

网友C:
根据具体情况定有些场合要求俩端接地,有些场合要求单端接地,一般用单端

网友D:
一般多是一头接屏蔽层,但我也遇到过两头都接的,我也很纳闷

网友E:
最好中间接地,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