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各位舒服你们好,我有一个松下MSMA081A1D的伺服电机,电磁闸不好使,短电时电机电磁抱不死 ,是不是电磁闸坏了,电磁闸的型号是INSPECTION776,   530  62NL-25 3029  C50 是什么意思?帮忙介绍一下.在吉林地区能不能单独卖到电磁闸,急啊,请各位师傅帮下忙,最好有伺服电机的分解图,和标识 谢谢 着急啊

网友A:
抱不死时啥意思,是不是用在垂直轴,断电后往下下落一点呢?如果是那么应该是参数没调整好哦,松下伺服是吧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哦  QQ 609839496

网友B:
抱闸时,如果有轻微的间隙活动是允许的
你的抱不死有多大活动范围呢

网友C:
这个修的话还是送维修处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师傅,我的电磁闸,在断电暴死时电机轴用手是能转动的,我拆开看了下,原来是中间的摩擦片已经磨薄了,在断电暴死时没有一定的摩擦力了,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是不知道原来的摩擦片是多厚,间隙是多少,暂时不能修了,我也是刚接触这类东西,希望大家多多关照,有这类相关参数的师傅请多帮忙,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送我们这里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