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ocp-110t冲压机用的plc是30点,因为去掉了自动加黄油的程序,所以可用20 点替换。下面是换后的装配照片:

网友A:
图片没有看到呢

网友B:
呵呵;FX1是没有20点的型号的,对应的是24点;
FX1S有;

楼主:
三楼大哥说得没错,小弟粗心大易啦.型号:FX1S-20MR,INPUT:12点,OUTPUT:8点.也用过FX0N-24MR,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