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选型请教

楼主(2009-11-16):
想带一个约0.5KG的齿轮空转,领导要用直流电机,还是24V,各位高手不知道用过没有,给个建议吧,谢谢了,以前没有选过电机真的有点晕。

网友A:
这个,反正你的要求太宽泛了

楼主:
就是一个简单检测工装,要求有个电机带个齿轮旋转,然后电机速度可调,因为24v的电源容易找所以就打算用24V的调速了。
就是电机没选过,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网友A:
那就用直流空心杯的吧,你的转速要求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