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如题,,,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的经验说下好吗?我是初哥....

网友A:
直流电机转子判别好坏主要有三点,1是各匝之间有没有存在片间短路,这个能要用专门的议器测量,也可直接通电,看其电流和转速有无异常,2.看绕组对电枢片之间有无短路,用660V打高压的方式2MIN看无击穿现象,以上两点情况稍微严重时,绕组绝缘漆都会发黑,3,看电枢换向器有没存在跳排现象,这个要去做偏摆,大功率的有精度较高的卡尺量,看其公差大小,不足或漏洞还是请各位学长学姐们给予补充,关于交流电机电枢,学弟也和楼主一样希望大家的指点。

网友B:
简单的判断转子三相阻值是否平衡,是否接地

网友C:
三相的铸铝的好象只能看外观了。它是一体的。至于绕线式的可以打耐压。测匝间绝缘。

网友D:
阻值平衡 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网友E:
什么电机呀,不同类别的电机,判断方法不一样呀

网友F:
楼主呀,  你是想测什么电机呀,不同类别的电机,判断方法不一样呀.  如果是一般三想交流异步电机转子看看外表有无它样就行呀, 如果是绕线时的则用摇表测量其每组对轴心的是不是大于0.5M欧, 用万用表测每组的阻值是不是一样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阻值平衡 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用万用表测肯定不精确,要用电桥

网友C:
串激电机转子用匝间测试仪已经测出来坏来了。怎样才能测出是怎么坏得来呢?

楼主:
对不起哦各位,我说的是单相电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