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单位有一套3冲量锅炉汽包液位调节  用的是和利时的dcs  现在自动调节用不上 一上自调 系统波动很厉害 请教下大家 pid的参数设定要注意什么问题没有  现在只能用手调 很急啊

网友A:
三冲量锅炉汽包液位调节,投自动时波动大的原因有:汽包水位、蒸汽流量、给水流量信号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波动大(可采取加阻尼来减少波动);PID参数设置不当;如果是用电动阀门调整不当;线路接触不良;有干扰都会造成系统的波动。
   建议:不要一次就投三冲量,可以先试投单冲,即单一的水位调节,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再加入蒸汽流量构成两冲量,再试试,如果单、两冲量能稳定运行,再试投三冲量。实际上对于锅炉负荷瞬时变化率小于20%的给水调节系统,使用单、两冲量就可满足使用要求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了 回头就去看看 我不是仪表出身的被领导赶鸭子上架 挺无奈的

网友B(2010-02-24):
一般来说两冲量就够了,除非你的控制对象波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