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目前手上有个工程,其它说明都没有,只有10个温度的PID串级控制回路用216行吗?

214   216  一般能运行多少个PID回路还能保证运行稳定。

网友A:
10个PID好像不行吧,印象中是最多8个PID回路,还是226型号的.

网友B(2010-01-18):
226 最多可用8个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