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改善?

楼主(2009-11-16):
请教各位师傅:
这是电镀厂的烤温生产线,产品电镀出来后,需挂起来输送到蒸汽烤炉烘干,现在需要安装传感器检测挂钩的有无。我用了对射型光电开关检测,误差很大。原因是挂钩会晃动。请问有什么办法改善?

网友A:
还是用光检查,但可以多装几个接收头,只要有一个接收到就认为其有挂钩好了。

网友B:
在挂钩上安装一个接近开关不知道是否可以,当挂钩挂上时接近开关就可以检测到挂钩的存在了。

网友C:
使用反射型的

网友D:
不行试试装一个欧姆龙的带弹簧杆的限位开关作为检测信号

网友E:
我觉得也是多装两个接收的,这样最简单了

楼主:
我想还是装个机械限位开关实用些了。因为挂钩在运行中会晃动,不是检测不到挂钩的存在,而是常常是计数计多了。多装几个接收头,不是会计得更多了吗?

网友F:
可以在重力上考虑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重力上考虑一下
不会是建议装loadcellB吧   这样成本就高咯

网友G:
可以整个光电开关,就加在开始斜面上升那时候,去感应那个圆盘而不是非要去找那个挂钩来感应啊     然后程序里面写个延时长一点点,感应到那个圆盘    只要为1就计数……后面因晃动的计数给忽略掉…………我觉得这样可以的

网友H:
不知道你所用的光电开关起什么作用?作用不一用可能会安装的仪器也不一样, 个人认为如果你的挂钩不是很多的话你在每个上面装一个机械式的行程开关在钩上是可以检测出挂钩上有无产品是不错的,但是那样数量较多, 如果只是计数的话,用一个对射的光栅类传感器会效果不错的,因其检测范围大, 就是晃动也无所谓啦

网友I:
装个拉力传感器

网友J:
能不能设计一个拉力开关啊,这样的作用就是在挂上零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开关闭合,显示等亮,没有挂上,或者挂的个数不够的话它的拉力就不够,开关闭合不了灯就不会亮。

楼主:
1.装在圆盘上不行,因为不一定有挂钩挂在下面,测圆盘的数量没有意义。
2.安装传感器的目的就只是用来给计数器计算挂了有多少挂。
3.每个圆盘下面都装拉力传感器?!!!!!!!你真会这样做吗?

网友K:
看了你的图片给些建议
你用的对照式光电是不是可以不安装到挂钩底部附近 这样误差就小多了
还有你可以选择镜面反射式的欧姆龙的原装镜片太小 市面有大的卖
或者用一个的光电开关 或者接近开关 我用过阳明的接近开关NPN PNP可以选择 距离有60MM不知还有没有更大的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把检测的位置放到圆盘下面的地方 这样就不会 摆幅很大了

网友L:
接近开关比较可靠,但要注意安装位置

网友M(2010-01-02):
微动开关接上一细钢丝伸向挂钩位,有挂钩经过开关就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