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的维护方法

楼主(2009-11-16):
压缩机的维护方法有哪些?
答:为了确保压缩机正常运转延长使用寿命除定期维护检修外,日常的维护检查非常重要。
除了用各种仪表测知压缩机的运转变化外,通常还用看、听、摸的方法来检查。但这三种方法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单凭其中一种方法不能检查压缩机运转情况的好坏。
看--用看的方法,可以看出各传动部分的机件是否松动,各摩擦部分的润滑情况是否良好;各级气缸冷却水和中间冷却器的冷却效率是否良好和冷却水的流动是否畅通;各级气缸和冷却器有否倒气;各连接处有否漏气和漏油;听--用听的方法,能较正确的判断出压缩机的运转情况。因为压缩机运转时,它的响声应是均匀而有节奏的。如果它的响声失去节奏声,而出现了不均匀的杂单和噪音时,即表示压缩机的内部机件或气缸工作情况有了不正常的变化。
摸--用摸的方法,可知其发热程度。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停车检查。在检查运动件摩擦部位时更要注意安全(各级气躲藏出口绝对不能用摸的方法,因为此处温度较高)。同时,也可知其传动部件的振动情况。但是,看、听、摸这三种方法不是孤立的,有时只凭一种方法是无法判断设备工作的情况。因此,我们还必须把观察到的一些材料加以联贯起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例如:气缸的进口伐漏气,可用摸的方法摸出来,因为进口气伐漏气后,其气缸盖的温度会因漏出的高温气体而升高,但当进口气伐漏气不太大时,就不一定能用摸的方法摸出来。这就要听的方法,才能听出来,或用看的方法从压力表上看出来。
因为气伐漏气以后,这级气缸的进气压力升高而其出口压力降低。
由些可知,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应用看、听、摸的方法,就能帮助及时和准确的判断出各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而及时预防处理。这样可以使事故的发生可能性大大减少。灰尘和杂物油污,不但能污染润滑油,增加机件的磨损和锈蚀,甚至会引起机器的故障。这样会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和能确保机器正常运转。

网友A:
实际的使用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B:
谢谢经验分享哟! 不过现在的压缩机好多是螺杆的问题少,如起动时其进气阀有时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10-03-07):
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