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我公司高压10KV供电,一天内电压高时达到11.1KV,低时仅有8.9KV,从而造成一台西门子MM430变频器带的恒压供水泵老是超压或欠压保护停机,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
先谢了。

网友A:
你们变压器柜电容投入了吗?
有大的用电设备吗?

楼主:
电容柜投入了,变压器315KVA,专供生活水泵,消防水泵,宿舍,食堂和办公楼。因刚开始试运行,很多设备还没有投入使用,目前,最大时电流仅有80A左右。

对于MM430的超压和欠压保护,可不可以通过修改参数解决?

网友B:
把变频器的电压参数调一下下

楼主:
能告知如何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