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节阀波动

楼主(2009-11-17):
现有一台阀门,用于燃烧风调节,环境温度较高。原来好好的,不投入自动,现在阀门有的时候自己会波动,波动开关约2%,在开关阀门的时候,有时候会开关几个回合才回到设定。怀疑西门子ps2定位器线性不好,于是更换,调节时开关不会那么大了,但是在稳定约十几秒时间后还是会自己波动。测量了给定信号,没有问题。有没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是不是可以修改10、11或48、49这两对定位器参数?怎么修改好呐?

楼主:
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啊,呵呵
每天都在忙 ^,^________ *,*

网友A:
用信号发生器试一下还会不会波动,如果不会,则是其它干扰信号进来,如果会则是定位器的原因

网友B:
说下用的什么定位器呀!可以先检查一下反馈杆和放大器

网友C:
对 先用信号发生器 试验一下。 如果没有 则说明信号存在干扰!如果没有 更换里面的模块吧

网友D:
等答案,
再把PS2校验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