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使用一可控硅来控制电机运转,选BTA16-800W的可控硅,现在在可控硅的两端接一RC缓冲回路,请教大家RC的值如何计算?谢谢大家。负载的值是:L=0.96H,R=335欧。
方便的话将计算步骤给我,谢谢!

网友A:
我也是刚刚接触可控硅,学习中.......

网友B:
看看电工手册吧!呵呵  手册要经常看看??

楼主:
电工手册上说典型值是100欧和100nf,我想知道具体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那位老师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我听朋友说,可控硅一般比较耐用的,是这样吗

网友C:
估算出c=70*p/v       r=5*v/i

网友D:
   外国手册给的数字,对220V电源, R 为 39 欧姆 ;  C 为 0.01u;
   国内有没有见那位讨论过,数据还是有的, R 在 39~100 欧姆 ;
   C 在 0.01u~0.47u之间。
   也有人提出,负载含感性成分,R要加大,理由不详。
   个人猜想,应该和时间常数RC的谐波,对c的容抗为最小的过电压,才能有效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