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三大经典无线收发模块性能比较
cc1100模块采用芯片为cc1100高性能单片式无线收发芯片,cc1100是一种低成本真正单片的uhf收发器,为低功耗无线应用而设计。电路主要设定为在315、433、868和915mhz的ism(工业,科学和医学)和srd(短距离设备)频率波段,也可以容易地设置为300-348 mhz、400-464 mhz和800-928 mhz的其他频率。
rf收发器集成了一个高度可配置的调制解调器。这个调制解调器支持不同的调制格式,其数据传输率可达500kbps。通过开启集成在调制解调器上的前向误差校正选项,能使性能得到提升。
cc1100为数据包处理、数据缓冲、突发数据传输、清晰信道评估、连接质量指示和电磁波激发提供广泛的硬件支持。
cc1100的主要操作参数和64位传输/接收fifo(先进先出堆栈)可通过spi接口控制。在一个典型系统里,cc1100和一个微控制器及若干被动元件一起使用。
cc1100基于0.18微米cmos晶体的chipcon的smartrf 04技术。
主要特性:
体积小(qlp 4×4mm封装,20脚)
真正的单片uhf rf收发器
频率波段:300-348 mhz、400-464 mhz和800-928 mhz
高灵敏度(1.2kbps下-110dbm,1%数据包误差率)
可编程控制的数据传输率,可达500kbps
较低的电流消耗(rx中15.6ma,2.4kbps,433mhz)
可编程控制的输出功率,对所有的支持频率可达+10dbm
优秀的接收器选择性和模块化性能
极少的外部元件:芯片内频率合成器,不需要外部滤波器或rf转换
可编程控制的基带调制解调器
理想的多路操作特性
可控的数据包处理硬件
快速频率变动合成器带来的合适的频率跳跃系统
可选的带交错的前向误差校正
单独的64字节rx和tx数据fifo
高效的spi接口:所有的寄存器能用一个“突发”转换器控制
数字rssi输出
与遵照en 300 220(欧洲)和fcc cfr47 part 15 (美国)标准的系统相配
自动低功率rx拉电路的电磁波激活功能
许多强大的数字特征,使得使用廉价的微控制器就能得到高性能的rf系统
集成模拟温度传感器
自由引导的“绿色”数据包
对数据包导向系统的灵活支持:对同步词汇侦测的芯片支持,地址检查,灵活的数据包长度及自动crc处理
可编程信道滤波带宽
ook和灵活的ask整型支持
2-fsk,gfsk和msk支持
自动频率补偿可用来调整频率合成器到接收中间频率
对数据的可选自动白化处理
对现存通信协议的向后兼容的异步透明接收/传输模式的支持
可编程的载波感应指示器
可编程前导质量指示器及在随机噪声下改进的针对同步词汇侦测的保护
支持传输前自动清理信道访问(cca),即载波侦听系统 。
支持每个数据包连接质量指示
应用:
cc1100模块用于极低功率uhf无线收发器,315/433/868和915mhz ism/srd波段系统,amr-自动仪表读数,电子消费产品,rke-两路远程无键登录,低功率遥感勘测,住宅和建筑自动控制,无线警报和安全系统,工业监测和控制,无线传感器网络。
nrf905
1) 接收发送功能合一,收发完成中断标志
2) 433/868/915工作频段,433mhz开放ism频段免许可使用
3) 发射速率100kbps,外置433天线,空旷通讯距离可达500米左右,
室内通信仍有良好通信效果,1-10层可实现可靠通信,抗干扰性能强,很强的扰障碍穿透性能。
4) 每次最多可发送接收32字节,并可软件设置发送/接收缓冲区大小2/4/8/16/32字节
5) 170个频道,可满足多点通讯和跳频通讯需求,实现组网通讯,tdma-cdma-fdma
6) 内置硬件8/16位crc校验,开发更简单,数据传输可靠稳定。
7) 1.9-3.6v工作,低功耗,待机模式仅2.5ua.
8) 内置spi接口,也可通过i/o口模拟spi实现。最高spi时钟可大10m
nrf2401b
产品性能:
1) 2.4ghz全球开放ism频段免许可使用
2) 最高工作速率1mbps,gfsk高效调制
3) 125个频道满足多点通讯和跳频通讯需求
4) 1.9-3.6v工作,低功耗,待机模式仅1ua.
5) 双通道数据接收,内置环行天线,体积仅17*34mm,通信距离在100米左右
6) clk,data,dr三线接口,软件编简单。
7) 内置硬件8/16位crc校验,收发中断标志,每次可发28字节
备注:1。免费提供开发源代码
2。提供廉价开发套件
3。提供全面技术支持和即使方案
4。任何单片机都可实现对nrf系列模块的数据收发控制。

网友A(2010-10-14):
上海桑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推出多种芯片的无线模块,有低价位的cc1100芯片的SM4X系列无线模块,这款模块提供TTL/RS232/RS485/USB四种接口,速率从1200-115200bit/s客户可以自己调,微功耗带有无线唤醒功能,256个频段调频。
SI4432芯片开发的SM6x些列无线模块速率从1200-38400bit/s可选,TTL/RS232/RS485/USB四种接口,频段可选范围更广,从23M-915M可选。50毫瓦模块到1800米,成本最低。
CC1020芯片开发的STR-3x系列的无线模块,抗干扰性强,距离远。信道最多到32个。速率从1200-19200可以定制,同时提供TTL/RS232/RS485并可以定制USB接口。客户在前期试验阶段很方便灵活。
ADF7021芯片开发的SM5X系列的军工业绩无线模块穿透力极强,窄带通信抗干扰性能最好。距离最远。速率从1200-19200客户可以自己修改。同时提供TTL/RS232/RS485并可以定制USB接口。提供116个信道客户调频无忧。
具体资料客户可以登录www.sendbow.com
咨询电话021-50807785     13816690692
qq:1067587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