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现在想用一个24V的直流电机来带一个大约0.16kg的圆盘旋转,不知道该选多大的功率的电机,还有如果想调速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谢谢了,小弟电气基础不够扎实呀。

网友A:
我对直流电机接触较少,不好意思

楼主:
同样谢谢2楼的支持呀,我在网上搜索的直流电机一般都体积很小,功率也不大,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网友B:
应该算一下圆盘的静转矩。然后再选。应该和这里是一样的道理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12906

网友C:
呵呵  LZ想用24V直流电机  那就需要考虑是用有刷的还是无刷的     有刷的电机不需要驱动器 但是相对的体积大 功率小      无刷的就要有个驱动器了   据我所知  我们国内能做驱动器的厂家没有几家(做的好的)

网友A:
直流电机有专门的调速器

网友D:
首先要搞懂你要用多在的力矩转动0.16KG的圆盘,(顶圆到圆心的距离乘以转动时用的力),比如说是5N*M.第2就是你要控制多大的转速,比如说是1000转/分.直流电机的功率计算,P=M*N/9549,P=5*1000/9549=0.523千瓦,对于直流电机电源特性也决定电机输出功率的大小,所以说用直流电机选瓶也是关键,电源特性12V除以电源内阻,电源内阻一般和电机内阻较接近,(24V电源用12V除以电源内阻,如果是12V的就要用6V去除了),关于凋速问题,一般是是采用改变电压来调速.
电工新手,小小总结,不足或误解,还请各位学长们更正和指点

网友D:
上面我所说的是有刷电机,无刷的还没接触过,

网友D:
我昨天说的有点不足,就是转速问题,其中还有个转速比要算进去,也就是说马达的转速与圆盘的速度比值,如果你的马达和圆盘是靠皮带带动的话,那就是马达驱动轮的直径与圆盘直径的比值,如果你用的是齿轮,就要数清两个齿轮的齿数比值,拿上面的例子,如果你想控制圆盘在5N*M的转速为1000转时,假如你的驱动轮直径为1,圆盘直径为4,那么马达就要有4000转的转速,则P=5*4000/9549=2.09千瓦.

网友E(2010-07-18):
直流电机(有刷)的功率计算:P=NxT/97500(N是转速rpm,T是转矩g.cm,P是功率W)

网友E:
力矩=J*a,J是转动惯量,a是加速度,均质圆盘的转动惯量=0.5*m*R

网友F(2010-11-19):
注意直流与交流的共同与区别:都可用U=IR+E,

网友G(2011-03-21):
找了好久,总算明白了。

网友H:
楼上明白啥了?
缺少2个最主要的东西。1直径,2时间
不考虑这2个问题就没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