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DCS系统中由于雷电的感应电致使现场仪表和模拟量模块损坏,厂房接地电阻都合格,现场仪表都和各自的屏蔽线单端连接,请教是什么原因导致模块和一次仪表的损坏,该如何预防

网友A:
防雷问题据我所知“不好解决呀”

网友B:
不好解决,只能减少比如增加避雷针,尽量少用架空线,增加防雷接地网

网友C:
把DCS的按地与现场接地网分开,单独打桩接地,现场高处多装避雷针

网友D(2010-01-27):
检查一下你的信号走线是不是规范的!安装信号避雷器及电源避雷器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公司目前做的项目DCS控制柜当中一些容易被浪涌破坏的信号上面安装了浪涌保护器!!!目前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QQ36165790

网友E(2010-03-07):
电源做好处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