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有一松下A4伺服间歇出现21号报警编码器通信问题。  箱内除了欧姆龙cp1h和开关电源外均已断电 ,疑似干扰,伺服已接地,控制箱壳体已接地,将原来用的编码器电缆换为依格斯屏蔽双绞线,故障仍然出现,本人已无奈了,请高手指教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伺服编码器坏掉,需要检修。

网友B:
是原装的线不,如不是原装的线,换成原装的线试一下,如还不行,那是编码器坏掉。可以在通电的时候伺服不ON的情况下,手动换动电机,看看有没有反馈脉冲来确定编码器有没有坏。

网友C:
线长超过20米了吧

网友D:
楼主是在哪的啊?我们是东莞长安专门维修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E:
原因有2:
1,信号线接触不好
2,驱动器或者编码器连接接口芯片有问题(老化)所致.

网友F(2009-12-17):
引用 网友C:
线长超过20米了吧
如果真的是线长问题的话可以尝试增加一个信号放大器,我公司以前为一客户做过一个,线长50m都没有问题。

www.catchet.com

网友G:
估计是硬件连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