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11-17):
高压柜图中下进线怎么接互感器?

网友A:
接什么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吗?如果是电流互感器装的时候反过来装,或者二次线S1,S2反过来接。

网友B:
说明白点

楼主:
两只电流互感器,用在中置柜上

网友C:
?搞的大家都不明白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D:
我也没搞明白,高手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E:
你的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