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常识交流

楼主(2009-11-17):
1.新电池安装前,请清洁电池接头、托盘和支架上的腐蚀物,这些 腐蚀物易造成接触不良,导致短路漏电。 2.拆卸电池时,请先拆“搭铁极”,安装时请后安“搭铁极”。 3.电池所含的铅和硫酸是环境污染物,应小心存放,避免撞击,不 要大于45度角斜放,也不要倒置,以免电解液从小孔中漏出。 4.高温会导致电池自放电加快,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中储放电池。 5.避免与碱性物质混放。 6.一旦车辆停止运行超过20天以上,应当拆卸电池的负极电线,以 免发生漏电事故。
为什么 拆卸电池时,请先拆“搭铁极”,安装时请后安“搭铁极”。

网友A:
因为在接下来的撤除或拿出电池过程中,万一蓄电池的另一极不小心碰到了车辆体(就是搭铁)就会是电池产生短路现象,而若先拆除搭铁极的话,倘若在拿出电池过程中,倘若搭另一极碰到车辆体的话,由于搭铁极已经拆除,所以也就不会产生短路现象。

网友B:
高手,领教了。

楼主:
有道理。我原来都是反了。

网友C:
有道理,电池的寿命咨询厂家说最长3年

网友D:
有“搭铁极”和非“搭铁极”之分吗?
我看到的电池只有正负级之分啊!

楼主:
搭铁极就是负极,一般都这么叫。

网友E:
2.拆卸电池时,请先拆“搭铁极”,安装时请后安“搭铁极”。 好像不太对

网友F:
很使用,谢谢!知识用于生活才有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