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维护保养
启动前的准备和检查
1、检查电动及启动设备接地是否可靠和完整,接线是否正确与良好。
2、检查电动机铭牌所示电压、频率与电源电压、频率是否相符。
3、新安装或长期停用的电动机启动前应检查绕组相对相、相对地绝缘电阻。绝缘地那组应大于0.5兆欧,如果低于此值,须将绕组烘干。
4、对绕线型转子应检查其集电环上的电刷装置是否能正常工作,电刷压力是否符合要求。
5、检查电动机转动是否灵活,滑动轴承内的油是否达到规定油位。
6、检查电动机所用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7、检查电动机各紧固螺栓及安装螺栓是否拧紧。
上述各检查全部达到要求后,可启动电动机。电动机启动后,空载运行30分钟左右,注意观察电动机是否有异常现象,如发现噪声、震动、发热等不正常情况,应采取措施,待情况消除后,才能投入运行。
启动绕线型电动机时,应将启动变阻器接入转子电路中。对有电刷提升机构的电动机,应放下电刷,并断开短路装置,合上定子电路开关,扳动变阻器。当电动机接近额定转速时,提起电刷,合上短路装置,电动机启动完毕。
行中的维护
1、电动机应经常保持清洁,不允许有杂物进入电动机内部;进风口和出风口必须保持畅通。
2、用仪表监视电源电压、频率及电动机的负载电流。电源电压、频率要符合电动机铭牌数据,电动机负载电流不得超过铭牌上的规定值,否则要查明原因,采取措施,不良情况消除后方能继续运行。
3、采取必要手段检测电动机各部位温升。
4、对于绕相型转子电机,应经常注意电刷与集电环间的接触压力、磨损及火花情况。电动机停转时,应断开定子电路内的开关,然后将电刷提升机构扳到启动位置,断开短路装置。
5、电动机运行后定期维修,一般分小修、大修两种。小修属一般检修,对电动机启动设备及整体不作大的拆卸,约一季度一次,大修要将所有传动装置及电动机的所有零部件都拆卸下来,并将拆卸的零部件作全面的检查及清洗,一般一年一次。

网友A:
小中型电机是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B:
厂里定期有人巡检,发现问题加强监控,停机时处理

网友C:
我认为还应该对热继电的性能进行测试。确保工作可靠。

网友D:
设备保养非常重要

网友E:
设备的点巡检 更换很重要!

网友F:
关于电机可以做到日点检,月检。开机30分后测量电压,电流,电机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