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我想把一个外部输入量,以一分钟一次的方式写入DB1块dbw0-dbw20中,共计10次。程序是这样的,大家给帮忙改改。我怎么搞都不能运行。
          L         P#0。0
          T         MD12
          L         1
          T        MW4
MM2:  OPN     DB1
          L         PIW256
          T         DBW[MD12]
          L         MD12
          L          P#2。0
          +I
           T       MD12
          L         MW4
          L          1
          T        MW4
         L          10
         《=I
        JC        MM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把一个外部输入量,以一分钟一次的方式写入DB1块dbw0-dbw20中,共计10次。程序是这样的,大家给帮忙改改。我怎么搞都不能运行。
           L         P#0。0
           T         MD12
           L         1
           T        MW4
MM2:  OPN     DB1
           L         PIW256
           T         DBW[MD12]
           L         MD12
           L          P#2。0
           +I
            T       MD12
           L         MW4
           L          1
           T        MW4
          L          10
          《=I
         JC        MM2

       L P#0.0
       T MD12
       OPN DB1
        L 10
MM2: T MB50
       L PIW256
       T  DBW[MD12]
        L  MD12
        L   P#2.0
        +D
        T  MD12
         L  MB50
        LOOP MM2

如果是我提问,我不会将“P#0.0”打成“P#0。0”,虽然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体现了提问的态度~

网友B:
CVLSAM 真是很严谨的。

楼主(2009-12-29):
我在机子里试了,可是你这个程序也不行呀,
问题也是出在赋变量值那一句。
你这个程序你自己在机子里试了吗。

网友C:
呵呵,循环指令只是在一个时间段里连续写进10个数据!不是一分钟写一个。

楼主:
那我如果要想一分钟写一个,要用什么方法。
帮忙说具体点。

网友C:
S7-300指针的运用
可以用定时器做个1分钟运行一次的程序,也可以用法硬件配置的M位作为定时,只是硬件做不出来标准的1分钟时间。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可以采用间接寻址将数据保持在DB块中。你可以参考一下。下载到PLCSIM中模拟运行就可以看结果。

   OPN   DB     1
     L     MW    10
     L     1
     +I
     T     MW    10
     L     2000
     >I
     JCN   _000
     L     1000
     T     MW    10
_000: NOT

AN    M    100.0
     L     S5T#1M
     SD    T    100
     A     T    100
     =     M    100.0
     JCN   _001
     L     0
     L     MW     4
     ==I
     JCN   _004
     L     P#0.0                       //计数器为1时,送入指针
     T     MD    12
_004: L     1
     L     MW     4
     +I
     T     MW     4
     L     10
     >I
     JCN   _003
     L     1
     T     MW     4
     L     P#0.0
     T     MD    12
     JC    _003
     L     1
     T     MW     4
_003: NOT

     L     MW    10
     T     DBW [MD 12]
     L     MD    12
     L     P#2.0
     +D
     T     MD    12
_001: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