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和定子关系

楼主(2009-11-17):
绕线电动机 如果转子的电阻出现三相不均(正常应该相等),定子电流会有什么变化 三相的啊!转子的电流有什么变化 三相的

网友A:
定子电流会增大!转子的电流会三相电流不平衡!就会造成磁力线的不平衡!磁力不平衡就会造成旋转震动??

网友B:
只要差别不大就基本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