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我的要求是一个小灯亮一秒,灭一秒,,,,如何实现啊,,,,,,谢了,

网友A:
按楼上的每隔一秒接通下就可以
或用定时器做循环启动

网友B:
呵呵;2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一楼说的   我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D: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ANI T1
MPS
ANI T0
OUT Y0
MPP
OUT T0 K10
LD T0
OUT T1 K10
END

楼主:
两个定时器如何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