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电源接入变频器后可不可以在其后面加入一个空气开关,再接入电机?在变频器按“ON“后能不能随意的开关空所开关?这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http://iask.sina.com.cn/b/16266746.html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做吧?这样做也是多余的,还不如加在前面

楼主:
主要是工作环境不允许变频器安装在那儿,只好把它装在前面,空气开关装在操作现场主便控制。

楼主:
主要是工作环境不允许变频器安装在那儿(粉尘太多),只好把它装在前面(干净的地方),空气开关装在操作现场方便控制。

网友B:
这样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C:
这样好像是成为直接启动了

网友D:
呵呵;这个开关在变频器给出运行信号前应当闭合;
在输出中操作变频器马上会报警;

网友E:
绝对不行!不信你可以冒险试试

网友F:
为什么不行呢?
例如:我用DZ108的小型断路器为例,该断路器有一常开一常闭触点,变频器设置为二线控制,自由停车,转速跟踪,控制线接断路器的常开触点上,分断开关的话变频器为停止状态,合闸后变频器启动,因变频器设有速度追踪功能,在电机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情况下,可以自动检测电机转速后切入。(变频器最好选大一个档位)

以上是个人设想,并没有实践过,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G:
方便现场操作你弄个远控盒不就可以了.按下按钮就可以启动了.何必要用空开了.一个按钮启动,一个按钮停止,比空开还便宜,接线也简单.

网友H:
在变频器后不能加空开,再说也不能达到你说的操作上的方便,个人认为应该装个远程控制盒,有启动停止操作即可~

网友I:
加个接触器不就行了

网友J:
这样不行的,可以弄成异地控制呀

网友K:
这么接法可以,但不能带电拉闸或者合闸。否则变频器会损坏,因为在操作开关的瞬间产生的dv/dt太高,会击穿逆变器的输出元件。

网友L:
可以使用,使用的也很多。但要弄清你使用的目的。不是用来随意合分电机用的。比如一拖四就可以在变频器的出端加4个断路器,4个断路器下口再分别接入4个电机。目的是可以判断电机的运行状态。变频器出现报警时可以逐个分开断路器查找是哪个电机的故障点。现在钢铁企业使用的很多。

网友M:
变频器前的开关不要频繁的开关,因为频繁充放电会降低电容的寿命
变频器在运行时负载不能突变,因为负载突变造成的电缆分布电容反馈到逆变模块,轻则报警,重则炸模块

网友N:
为什么要在变频器后加开关呢???现场加接触器触点控制变频器开停不行吗???

网友O:
应该不可以
你可以在现场装个转换开关,接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上,变频器应该是可以通过外部起停的

网友P:
这种接线方式可以,看需不需要如此配置,如此配置的情况下的合理操作,单纯这么接没什么问题。

网友Q:
通常都是把空气开关加在变频器的前面,加在后面不符合规范的

网友R(2010-07-31):
不可以  这样等于直接启动了  启动时电流太大变频器易条故障   对电机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S:
一般来讲是不允许的.但在变频器未启动前就闭合空开就没问题.但是我们为何不把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拉到现场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呢.这样既解决了粉尘的问题,又省掉了买空开的钱.

网友T:
可以,但是不是变频器ON启动了,要设置一个参数,空开加一个辅助触点,给变频器一个开关量,他会给变频器启动信号,控制电机启动或者停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别要空开了,用启动停止按钮控制变频器,很方便的。

网友U:
哥们,先看看说明书麻,说明书上明文禁止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加电磁接触器,更不用说空开了。异地控制最好不过。

网友V:
这样变频器很容易损坏。

网友W:
不行。你可以把变频器外值停止开关放在装电机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