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8):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将远程的usb口接入
计算机
。距离可能是几十米到几十千米,仅仅使用
电缆
是无法实现的,无线也无能为力,必须使用
光纤
。用光纤来构筑远程usb口的最实用的方法不是直接将计算机的usb口用光纤进行延长,而是将计算机的
以太网
用光纤延长再在远端加usb
网络
服务器

以太网的光纤转换、
hub
扩展远比usb的光纤转换和hub扩展来得成熟、方便。usb的hub每级只有4个,原理上最多可以扩5级,实际上扩展后供电驱动能力都受到影响。而以太网的hub从扩4个到扩几十个的产品非常齐全,原理上讲在一个网段内最多可以扩256*256=65536个以太网口,而且不存在“影响驱动能力”的问题。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天的usb网络服务器成为了一种通用的让各种usb设备可以接入以太网的装置,可以接usb存储器、usb摄像头、usb/串口转换器、usb鼠标、usb键盘等几乎所有usb设备。usb网络服务器实际上是把以太网口转换为usb口的设备,连接到计算机的一头是以太网口,另外一头连接usb设备。注意usb网络服务器与usb
网卡
的区别:usb网卡是把计算机的usb口转换为以太网口的设备,usb网卡接到计算机的一头是usb口,与usb网络服务器是相反的。
图1
实际应用中有一边为计算机,而另外一边为相距最远达40km的远程usb设备。如图1,波仕opet100l是世界上最小的以太网光纤转换器 (74*23*47mm),也是世界上唯一支持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通用的以太网光纤转换器,能够把以太网信号从铜缆
双绞线
介质信号转换为光纤介质信号。支持ieee802.3标准、可将  10m或100m以太网双绞线信号转换成标准以太网光纤信号,产品提供一个双绞线rj- 45接口和一个光纤接口(sc头)。以太网光纤转换器可以最远传输40km~60km。opet100l1是opet100l的单纤版本,只用一根光纤实现双向传输。
图2
在图2中,先通过一对波仕opet100l用光纤将计算机a的以太网延长到远端,然后将远端的以太
网通
过usb网络服务器(图2右边产品)转换成为usb口,这样就实现了usb的光纤远程通信。而现在的计算机几乎都有以太网口,在没有以太网口的情况下选用波仕optu110a产品(如图3)。optu110a从usb口转换出一对以太网光纤口,optu110a1是optu110a的单纤双向版本(图3左边产品)。
图3
在图3中,计算机a有usb口,设备b为usb设备,但是距离很远,只能够通过光纤来连接。计算机的usb口接optu110a1
光纤收发器
,远端通过一根光纤接opet100l1(注意t5r3与t3r5配对),再将opet100l1的以太网口接到一个usb网络服务器(图3右边产品)的以太网口,usb网络服务器的另外一端为usb口,usb设备b就可以直接插到这个usb网络服务器的usb口,这与直接外插计算机a的usb口效果是一样的。opet100l1和optu110a1无需驱动程序,但是usb网络服务器是需要安装程序的。购买波仕光纤收发器可配套提供usb2.0服务器。usb设备b可以是usb存储器、usb摄像头、usb打印机、usb/串口转换器等几乎任何usb设备。当然usb光纤延长也可以选择双纤双向的方案,最远达40km。
相对来讲,从以太网口转换出usb口是比较不通用的、非主流的技术。早期的类似产品称为usb打印服务器(usb printer server)。之所以称为usb打印服务器而不是usb网络服务器或者以太网/usb转换器是因为这些产品生成的usb口只能够支持usb打印机,甚至只支持某些品牌的某些型号的打印机。由于usb远程应用中许多都是打印机,所以这些产品今天仍然在使用。
幸运的是,usb网络服务器(也称为:以太网/usb转换器)技术和产品也在进步,现在随着usb口的应用越来越广泛,usb网络服务器的通用性也越来越好,几乎支持所有的usb设备。比如说,我们经常用u盘、usb摄像头、usb/串口转换器等,当然也支持usb打印机,也可以接usb-hub扩展usb口,符合usb2.0协议。
我们对与波仕以太网光纤产品并且加配套的usb网络服务器产品进行了
测试
。usb网络服务器默认
ip
地址为169.254.10.10,用户可以修改。注意计算机的以太网口地址段的前2位要一样。如果计算机以太网设置为“自动获得ip地址”,那么可能会显示“
本地网
络连接受限制”,这是正常的,可以正常工作。比如如果在usb网络服务器的usb插座上外插u盘,在计算机上运行配套的软件“lanch usb server”会显示已经连接u盘(如图3),然后按“搜索”,u盘的图标会由绿色变为红色(如图4),说明成功连接。打开计算机的“资源管理器”就可以读写这个u盘了。如果外插usb/串口转换器,配套软件还会提示安装转换器的驱动程序。这样就实现了光纤连接的远程usb口。

网友A(2010-01-14):
看不太懂,呵呵,帮你顶下,学习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