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8):
我厂用10台30千乏电容作动力补偿用,坏了一台,换新以后车间每次停车,自动补偿仪表的电源保险都烧断,再开车电容组不能投入工作。请高手们给我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重新开车,机器运转正常后,把保险换上,自动补偿系统能投入正常工作。谢谢!我的邮箱    oo7372450@163.com

网友A:
质量可能有问题,,查一下各接线是否松动,如松动造成发热也会烧保险。

网友B:
除保险质量外,查查系统是不是有谐波啊,这才是关键!

网友C:
如果排除接触问题,那么,很可能就是谐波。

网友D:
可能是含有谐波引起的

网友D:
车间里主要是什么设备

网友E:
总是坏保险。你查下接入补偿器的电源B相。与其它相之间的电压波动大不大。
   相与相之间的电流是否相等。
       是否过载了。

网友F:
如果是谐波引起的,可以试试在控制器电源输入端串连电感。

网友G:
控制器经常烧保险。应该是某个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有问题。因为控制器是控制交接的。重点检查交接的线圈。

楼主:
你说对了,高手啊
正是接触器线圈有问题。原因是接触器上一条相线老化破了一点点皮,破损处正好碰到线圈的接线螺钉,造成短路,保险烧断。非常感谢你朋友!

楼主:
感谢你的提醒,谢谢!

楼主:
谢谢!我想请教下,如果像你说的那样,B相和其他两相波动大而烧坏保险,其原理是什么?谢谢!

楼主:
谢谢!你让我的知识增加了。

网友G:
8楼说的是三相补偿控制器。一般单相不成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