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地 线缆热

楼主(2009-11-18):
三相异步电动机 35KW  用CJ12-250A 接触器 空开为250A 为什么有一项线缆接地(25平方),空开没有跳,但是线缆热的烫手 请解释原因!

网友A:
空开选的太大了,35KW选个100A的最大也就125A,你选那么大肯定不跳了

网友B:
空开选的太大了

网友C:
空开大,线小了

网友D:
25平方的线应该可以呀,是不是负载过重呀

楼主:
我是让大家帮忙分析 线接地 为什么线缆会发热 电流大了吗

网友E:
25平方应该没有问题,开关选大了。

网友F:
说明接点不合格,接地电阻太大。

网友G:
接地电阻大,使接地的那相电电流没超过250A,所以空开没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让大家帮忙分析 线接地 为什么线缆会发热 电流大了吗
找出你考电工上岗证时用的教科书或者年审时用的书,它不但可以告诉你电流会变大而且为什么会变大!!

楼主:
我现在不是找不到吗?那接地的那项电流大了 那另外两相没有事吗?

网友I:
接地电阻大,空开选择的大,线缆较细造成的。

楼主:
说的详细些好吗

网友J:
低阻接地时电流很大空开应该跳,高阻接地时电流虽然不太大,空开有时不会跳,但是I平方虽小,阻抗R却很大,那么Q也不会小到可以忽略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何况25mm的线径,应该可以取暖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让大家帮忙分析 线接地 为什么线缆会发热 电流大了吗
 很简单的,接地后的电阻很小,这样流过的电流就大,所以线就发热

网友L:
接地线的电阻小,流过的电流大,但没有大到让空气开关动作的电流,又超过了25平方线所承受的电流,也不存在短路现象 结果开关没有跳 电线发热。

楼主:
谢了 各位 该结贴了

网友M:
接地电阻大

网友N:
25平方的可以承受的电流在100A左右,是空气开关规格大了,要选100A的或12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