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松下编程电缆

楼主(2009-11-18):
请教师傅:
由于电脑上没有R232输出口,就想自己做一条编程电缆,将电脑上的USB口直接与松下PLC连接,不知可行否?具体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咨询客服比较好。

网友B:
自己做比较麻烦

网友C:
需要转换芯片的,而不是简单的互联。

网友D:
呵呵;USB转换COM是需要芯片及驱动的;

网友E:
自己做不太现实,还是去买个USB转换器吧。可以直接转COM。买个才30多RMB

网友D:
另外国内有直接做好的USB接口电缆;

楼主:
喔。。。原来这样...

网友F:
买条USB转串口的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