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8):
用哪种方法可实现欧姆龙PLC时间可以在程序中就能调整啊
高手请指导一下
倍加感激!!!!!!!!!!!!!!

网友A:
如果有多个时间需要调,而且每个时间都要调好几个值的话,还是加文本或触摸屏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不然调整比较麻烦

楼主:
有没有在程序设计中就能调时间的办法 感谢各位的回帖 不胜感激

楼主:
有四个时间要调 新手初学 请高手多多指教 感激不尽

网友C: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若是在设计中进行调试的话,用手持编程器可以随时修改时间。

网友D:
用四个按钮,再用传送指令。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第个时间只设成两段的话,可以用外部按钮来控制;

楼主:
敢问高手 有没有通过备用端子进行程序设计来改变时间的办法呢  感谢

网友A:
呵呵;如果你每个时间设定只有两段,那么用一个输入点就可以控制一个;

网友E:
如果有几段固定的时间,可以用外部信号接到输入端,通过组合控制对应不同的时间
有点类似变频器的多端速运行控制

楼主:
外部信号接到输入端事怎么解释  是不是类似外接可调时间装置 然后定时接通电路 感谢回帖

网友A:
呵呵;如果用外部定时器就不用考虑这个了;
比如你时间设定只有两个,可以用一个开关来切换,ON时为一个值,OFF时为一个值;

网友F:
哦,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