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 问题

楼主(2009-11-18):
想做一个设备运行记录,即记录设备的每次运行时间,如何做

网友A:
还是用PLC来实现;在GOT上显示;

网友B: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定时器,触摸屏上用个数据显示元件就能做到

网友C:
单独一个触摸屏应该是实现不了

网友D:
同意2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