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8):
FX1S是否可以通过FX1N-485BD与变频器进行通讯控制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只能用FX2N /FX2NCVer3.00版,以及FX3的

网友B:
FX1S用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是三菱的变频器,三菱网上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A:
我用FX2N和FX3U的都做过,FX1S的没做过,看了手册中说是不可以
楼主如果有FX1S的可以试下,有了结果来说下
程序可以参考三菱网站上的那个例子

网友B:
FX1S FX1N我好像用过;用FX1N-485BD控制E500;

网友C:
三菱的样本手册上没这个功能,那就不可以
别选错型号,不然就废了哦

网友C:
2楼讲的很正确

网友D:
谁说不能用?能扩展485BD 就能通讯.<车间到处都是>  FX1S-台达都可以通讯,何况同品牌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样本手册上没这个功能,那就不可以
别选错型号,不然就废了哦

-----------------------------------------

呵呵;三菱手册上说不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