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倒转

楼主(2009-11-18):
发现现场电机反转  在变频器入口处倒转 没管用  后来在出口倒转就可以了 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现场电机反转  在变频器入口处倒转 没管用  后来在出口倒转就可以了 为什么?
变频器入口处是不是变频器的进线端,如果是的话肯定不会改变方向的,要想改变变频器旋转电机方向,只有改变电机上的接线相序或通过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网友B:
变频通过整流以后的相序与原来输入电流的相序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C:
呵呵;
变频器是先把交流变成直流,因此你输入到变频器的三根线无论如何换,都没有用;
输出三相中任二根对调一下就可以反转;

网友D:
呵呵,是这样的。

网友E:
找些资料,看看变频器的原理,你就清楚了。

楼主:
哦 原来如此啊!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参数没动,自己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