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8):
看资料说什么通道    多少通道 。。怎么理解
   举个简单的例子   新手求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说的是模拟量的话,一个通道就是能够采集一个模拟量。

网友B:
通道在PLC中是一个数据字的另种表示,多是用于输入和输出的模拟量访问,听来比较形象化。

网友C:
对于OMRON的PLC,每16位称为一个通道,包括输入、输出、中间继电器等;如0通道代表0.00~0.15;

三菱PLC则一般通道指的是模拟量的一路为一通道;

网友D:
一个通道就是输出或者采集一路模拟量信号

网友E:
简单讲输入、输出点数

网友C:
还是针对具体的PLC品牌讲这个词有意义;

网友F:
如果是三菱的,通常是模拟量或是高速计数可以用通道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