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8):
我单位新安的监控,平均一天烧一个电源(烧了9个,有2个半夜烧的,剩下的不知道什么时间烧的),我的电源白天电压230V左右,为什么老烧开关电源。

网友A:
烧哪部分?

网友B:
你是不是在一个地方买的开关电源??
换个地方,换个品牌??
肯定是质量太差了??

网友C:
可能是质量问题

网友D:
1.可能是容量小了
2.可能是质量太差了
3.可能线路有时短路了

网友E:
量一下电流如不大,可能是电源质量问题

网友F:
换个功率大点的试一下;

网友G:
换成鸿海的

网友H:
是不是电源电压有些高了。

网友I:
电压基本能满足要求,应该线路过载或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楼主:
监控电流大约1A,开关电源是2A的,烧带散热的三极管的时候多。晚上电压240伏,换上同样的电源用了15天还没事。真怪了!!!!

网友J:
电源质量或你的电网质量

网友A:
电源电压过高。。。把新买的电源上的三极管换成耐压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