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人机技术问答,有问题请留言,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2009-11-18):
本人是信捷代理公司一工程师,对无锡信捷电子的产品(PLC,触摸屏,一体机,文本等)有较深了解,希望能方便到大家.有问题大家尽管提

网友A(2012-10-23):
你好,发现有一个信捷的人机。没有办法连线。大概是 什么问题?起初表现为连接人机我的滑鼠就不能用了。几番倒腾后,报找不到COM口

网友B:
台湾同胞?鼠标叫滑鼠

网友C:
请问下plc控制伺服电机怎样回零点更准确
我的意思就是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回零点,用个减速撞块碰到信号减速,然后寻找伺服电机上编码器的z相信号,回零点结束

网友D(2012-12-09):
请问一图这个电路板(TW760T)是那个公司的触摸屏,用什么软件。USB和电脑连接如二图第四行提示:

网友E:
正好有问题要请教 在编程过程中 使用了 SET S0 然后 STL S0
用了好几个SET S..... 然后下载到PLC里 软件提示 STL和STLE 的嵌套超过指定限额
是不是在编些过程中用错了呢?

网友F(2014-04-28):
求一份RTU的例程 谢谢759482426@qq.com

网友G(2015-03-31):
求一份信捷PLC与人机的MODBUS通信例程(XC3-24R)

网友H:
信捷触摸屏哪一款能和s7-200通信

网友I:
请问?信捷TH765,的60004修改信捷XC3输入或输出点plc故障灯就会亮起,点解

网友J(2015-06-19):
想要写信捷触摸屏的按钮图标,软件里自带的太丑了。

网友K:
资深人士怎么不出来帮忙解答呀?我有一台信捷PLC,程序是自己写的,后来加了一个点动功能就出现在线强制输入点没反应了,也试着恢复出厂设置了,无果。请问是哪儿问题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本人是信捷代理公司一工程师,对无锡信捷电子的产品(PLC,触摸屏,一体机,文本等)有较深了解,希望能方便到大家.有问题大家尽管提
我替大伙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