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8):
螺杆空压机的安装注意事项

一、安装场所
适宜的安装场所是正确使用空压机系统得先决条件。安装场所得选定应保证日后空压机的维修方便,避免因环境的不理想导致空压机的非正常运转。

安装场所要求采光良好,具有足够的照明,以利操作及维修。
相对湿度小,无腐蚀,无金属屑,灰尘少,空气清净且通风良好。
如果工厂环境较差,灰尘多,应加装一通风导管,将进气端引向空气比较干净的地方。导管的安装必须便于拆装,以利维修,安装尺寸参考空压机外部尺寸。
空压机周围须保留足以让另部件进出的空间,空压机四周离墙至少1.5米以上;空压机离顶端空间距离2米以上。
如空压机安装在密闭的空压机房内,必须设置抽风机,尽量使热交换后的气体排出室外。
如环境温度过高(大于40℃),建议采取降温措施(如避免阳光直射、打开门窗等),以避免不必要的高温停机;如环境温度较低(小于0℃),开机时须防止润滑油凝结。

二、配管、基础及冷却系统注意事项
配管
配管时,不得使后冷却器承受附加力。严禁焊接火花掉进空压机,避免烧坏空压机内部件。
主管路必须有1°~2°向下的倾斜度,以利管路中的冷凝水排出(管路应有排污螺堵,定期排污)。
管路的口径应大于或等于压缩机排气口的管径。管路中尽量减少使用弯头及各类阀门,以减少压力损失。
主管路不要任意缩小或放大,如果必须缩小或放大时须使用渐缩管,否则在接头处会有紊流情况发生,导致大的压力损失,同时由于气体的冲击压力,管路的寿命会大大缩短。
支线管路必须从主管路的顶端引出,避免主管路中的冷凝水沿管路流至机器中。
建议在机组之后加装储气罐,这可减少空压机加载、卸载装换次数,延长机体和电气的寿命。
如空压机后有储气罐,干燥机等净化缓冲设施,理想的配管应是空压机+储气罐+干燥机。储气罐可降低排出气体的温度,去除大部分的水分,较低温度且含水较少的空气再进入干燥机,可减轻干燥机的负荷。
低于1.5MPa的压缩空气,其流速须在15m/s以下,以避免管路中过大的压力降。
理想的配管是主管线环绕整个厂房,且在环状主干线上配置适当阀门。如此,在厂房任何位置的直线管路,均可获得两个方向的压缩空气,倘若某支线用气量突然增大,也不至于造成明显的压力降;另外维修时,阀门可用于切断管路。
基础
基础应建立在硬质土壤或水泥地面上,且保证平面平整,避免因倾斜造成额外的振动。
空压机如装载楼上,须作好防振处理(如垫一层10mm厚的橡胶),以防振动的传递和共振的产生。
冷却系统
水冷机组需建造冷却水塔,通过冷却水带走冷却器热量。
⑴.冷却水最好使用软水,以避免水中的钙镁等离子因高温而起化学反应,在冷却器中结成水垢,影响冷却器热传效果,若使用冷却水塔循环系统,则水中须定期加软化剂,以维持水质的清洁。
⑵.冷却水循环系统的自动补给系统需完善,否则运转若干小时后,冷却水量不足会造成空压机因高温而停机。
⑶.空压机的冷却系统最好单独使用,避免与其他系统共用,以防止水量影响冷却效果。
⑷.冷却水塔须符合空压机规定的冷却水量,同时正确选定抽水泵的功率数,冷却水塔放置场所要散热容易、通风良好,且要支撑固定,以防倾倒。
⑸.冷却水水压一般须维持在0.25~0.40MPa之间,最高不得超过0.5MPa。
⑹.冷却水出口温度应保持低于40℃。

风冷机组通过风扇利用空气对流,使冷空气带走冷却器热量,控制机组温度。

安装注意事项:
■不宜安装空压机的地方
1、室内使用机型,请不要安装在可能受到雨淋的地方。
2、请将空压机安装在平坦的地方,避免安装在有强烈震动的场所。
3、避免安装在高温、高湿度的场所。特别在用周围空气对空压机进行冷却时,务必充分考虑换气等条件,避免周围温度超过40℃。
4、避免将空压机安装在粉尘多或含有毒气体的场所。
■封闭的室内安装
1、在封闭的室内,请务必利用吸气口、排风口、排风管等,保证室内畅通的换气条件。
2、必须注意当室内温度超过40℃以上时空压机会由于高温而异常停机。

网友A:
我们用的是螺杆机,安装时也注意了这些问题的。不过还是要以不同的厂家的说明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