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8):
前辈好.今天我公司有台定量加注机.PLC用的是OMRON的.显示器用的是OMRON的 MPT002-G4P-V1 终端. 现在的问题是:当按下终端上的任一个按纽后,显示出的内容会在2秒左右自动跳回到终端刚上电时候的初始界面.
1.已经排除PLC没有问题.
2.终端 的程序也重新安装.还是不行.
3.终端上的按钮板代换过.还是不行.
4.终端与PLC的通讯电缆代换过.还是不行.
是可编程序终端坏了吗?能不能修好?还是有别的原因?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新设备还是旧设备,如果是新的,而且其它都是OK的,可能是程序中做了BUG,或者是屏本身的程序有问题,是不是把屏的程序全删了,初始化有问题了?

网友B:
有同型号的先换个,看是不是文本的问题;

楼主:
谢谢心情的回复
是台用了5年的旧机器.
向厂家要了程序重新装过.在装的过程中很顺利.终端也可以进入到'模拟'状态.显示的界面很稳定.不在跳回到初始界面.
就是拿到现场和PLC连接上电后.故障在次出现.

楼主:
谢谢ZCMY的回复
今天买了新的可编程序终端回来.装了程序.和PLC连接.上电.OK
是否就是说.终端出了问题?可以修吗?
要命的是:在刚把这台搞好.另一台加注机的操作工过来说.他的机器也有这样的问题.只是能用所以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以为是按键按下去了没有弹起来.不影响使用.
公司共有4台同型号的定量加注机.同一时期购买的.

网友B:
如果更换文本后就正常,那就是文本的原因了;

楼主:
不错.现在看来就是文本的问题了
难道两台机的文本都出现了同样的故障吗?
那位前辈有修过该文本的经历?应该是有元件出了问题的.

网友C:
如你前述,可能原因
1.屏按键问题,2.瞬间短电,3.屏程序,或PLC程序问题(地雷)

都有可能,3的可能较大。你查查它的程序

楼主:
1.屏按键问题
我把一台好的文本前半部分{显示屏那部分}与坏的互换.故障依旧
2.瞬间短电
是不是瞬间断电?若是.这个问题绝不存在.
3.屏程序,或PLC程序问题(地雷
在向厂家要了程序装在新买的文本上面后.机器正常了
用同一个程序在坏的文体上重装.可以正常摸拟.但装在机器上与PLC通讯后.故障就出现了 .

不过.我也认为是3 的可能要大点
另个文本正在购买中...

网友C:
“在向厂家要了程序装在新买的文本上面后.机器正常了”
如果这样就是屏的问题

“用同一个程序在坏的文体上重装.可以正常摸拟.但装在机器上与PLC通讯后.故障就出现了 .”
如果这样又像程序问题----虽然是个“坏的文体”

换新的问题又解决了
模拟时没联plc吗?----此屏好像不联PLC不能模拟。

瞬间断电还是有可能的,关键要看2边的程序如何控制画面才能决定。

楼主:
今天操作工来告诉我又有台加注机出现了同样的故障.开始我还不信.跑过去一看.还真的是.
公司在同一时期买了四台.已经连续有三台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郁闷啦........
此屏在不联PLC的时候是可以模拟的.只是不能调整需要加注的数量.

有谁可以救我.........

网友C:
哈哈 看了一下资料,你说的是翻页检查,不能算模拟。
可以的话请将屏的程序及plc的程序贴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可能原因。
方便的话

楼主(2009-12-18):
谢谢你的帮助
我尽量想办法把程序发上来.

楼主:
不好意思.公司的电脑没有可以与PLC通讯的接口.想了很多的办法.不好办
又找生产厂家要了一份PLC 和文本的程序.但我认为只有看到机器的原装的程序才可以判断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C:
你可以传上来大家看看,就当于现场程序一样。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第一次上传文件.不知行不行?

网友C:
看了能打开的程序--没问题。
你在随州?想办法要“随州323....”原程序,这个可能是你在用程序。

网友D:
公司的电脑没有可以与PLC通讯的接口
还是多准备些工具最好
PLC文本程序最好都做下备份

楼主:
我是在随州
备份真的很重要

网友C:
呵呵 你的文件里的那个打不开的就是关键程序----估计
想办法得到它,或花点前读出机器里的程序

网友E(2010-05-18):
我和你估计是一个问题~~你可以加QQ993097581一起探讨下

网友F(2011-10-14):
您的显示屏MPT002-G4P-V1故障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和您同样的问题,期待您的回复!电话13953014484QQ419098749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