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现有一台DDZ-Ⅲ压力变送器已经被调乱,主要是:零点,静压,量程,检测片这几个点,量程范围只有8~10个毫安而不是16个毫安!敬请各位老师帮助指教,提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压力变送器输出是4-20ma的电流,你可以填调整零点,在调整满量程,最后在看看其他的方面。

网友B:
实标吧,加零点压力,调零点旋钮使输出4毫安,再加量程压力,调量程旋钮市输出20毫安。反复调几次就可以了。前提是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