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磁阀

楼主(2009-11-19):
本人最近接触电气维修
想请教一下大家  电磁阀的工作原理   还有就是电磁双向转换阀是哪个方向得电就往哪个方向工作么?还有就是转换阀如何进行接线
问题可能比较低级  请大家莫怪!

网友A:
你去论坛下载就有了,论坛上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这个你还是系统的学习一下吧。

网友C:
一般用DC24V,也有AC220V,就两跟线。
具体原理,你要根据阀的型号。

网友D:
找说明书

网友E:
看阀上的图就行了

网友F:
搞本气动液压的书看看 啊

网友G:
通电状态-------这一路通

断电-------另一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