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安川变频器报GF故障,要换板才能修复吗?

最近检修一台安川616G3型55kW变频器,上电即报GF—接地故障的,检修过程一波三折,好伤脑筋。也曾上过一些网站搜寻对此故障的分析,好多贴子都反映这个故障比较顽固的,必须换板才能修复的。换主板还是驱动板?未说清楚。由于检修的一度陷入僵局,我几乎也要认可这一说法了。
但看安川变频器保护电路的结构,与其它变频器其实是一样的。过流OL1、OL2、OL3故障信号,应是电流互感器和后续电流检测处理电路报与CPU的;而GF(接地)和OC(负载侧短路)故障信号,应为驱动电路板的保护电路直接馈送CPU的。不同点在于,在启动初始阶段,检测模块异常,即报出GF故障。在运行中检测模块异常,则报出OC故障。这两种信号,其实也透出这样一种信息:启动初始阶段,还未建立起三相输出电压,负载尚未运行,此际的故障来源,应为变频器驱动电路或IBGT模块本身异常所致;在运行中有异常大的电流出现,跳OC,则为负载侧故障的机率为大。GF和OC故障的区别和所指,确实是有其道理的。
由CPU自身损坏,造成上电即报GF故障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而GF故障,肯定是由驱动电路直接报与CPU的。换板,似乎只能是换驱动板了。更换CPU主板来修复此故障,不符合逻辑条件呀。此纯粹是硬件电路(保护电路)的故障,要是不搞个水落石出,我也觉得不太甘心的。
机器原故障为:三相电源输入整流模块有两块损坏,六块逆变IGBT模块有两块损坏。驱动板受损坏模块的冲击,也有一些元件损坏。此机器因某种原因放置了二、三年后,才来我维修部修理。先检查了主电路,对模块与电容进行了检测,对损坏模块咨询了货物来源和价格。然后准备在修复驱动板后,才购回模块实施修复。
说一下本机的驱动和保护电路。
驱动电路(含模块故障检测保护电路)与CPU主板的联系,是由15只光电耦合器件来完成的。由CPU来的六路脉冲信号,经由六片8脚IC—TLP250隔离和放大,再经由两只三极管组成的功率放大电路,送IGBT模块触子;另六片8脚IC—TLP750,则与三极管分立电路配合,组成模块故障保护电路,向CPU馈送GF和OC信号。还有三片4脚IC—2501(同PC817),序号为Q5、Q20、Q29,是负责检测熔断器状态,并报FU信号给CPU的。本机的逆变输出电路,每一相IGBT与直流电源N的连接,都串入了一只熔断器。三片2501光电耦合器的任务,即是检测这三只熔断器状态的。

将驱动板和CPU主板从机器中脱开,单独检修。换掉已坏的功率放大电路的四只三极管及损坏电阻,上电,操作面板有显示,能操作。说明开关电源与主板大致无问题。依照常规采取措施,人为解除了过压、欠压、过热、风扇、OC等故障报警(即采取相应手段满足上述故障检测电路的检测条件),以使驱动板能输出六路正常的激励脉冲,以检查驱动电路的好坏。
但作了上述处理后,电路仍然报FU(熔断器)故障,检查了Q5、Q20、Q29光耦器件及相属电路的元器件,都无异常。观察线路板,部分铜箔条有霉变现象,且从主电路再经端子引入的P、N接线的铜箔条,细如发丝。不但铜箔条有可能霉断,尤其是此铜箔条上的焊盘过孔处极易产生接触不良的故障。要注意此点。霉变铜箔条,这往往成为疑难故障的根源。检查发现,果然发现N引线铜箔条有断裂现象,致使熔断器检测电路以为连接N线的熔断器已断,故上电后即报出FU故障。将霉变铜箔条用细砂纸打磨后,贴敷一根裸铜线再用焊锡连接后,上电后跳FU的故障排除。
按操作面板RUN键,给出运行指令,测驱动电路输出的六路脉冲,均正常。停机后,测六路截止负压,也都在正常范围以内。以为机器已经修复,即打去货款,将定购的模块购来。进行装机试验了。
装机试验,仍跳GF(接地)故障。在线检查模块等均无异常。拆下驱动板重新检修,测量电路元件都是好的。短接GF故障回馈光耦TLP750,仍跳GF故障代码。只有短接了控制该光耦的三极管Q3、Q7、Q15、Q21等的发射结,才不跳GF故障了。最后检查发现,是IGBT管压降检测回路的一只二极管D9与铜箔条接触不良。实际是焊盘过孔与铜箔条有接触不良现象。又进行了处理。慎重起见,又重新检查了六路输出脉冲的电压幅度和输出电流情况,检测中发现W相上管驱动脉冲的正电压偏低,正电流偏小(比其它电路近乎小一半),肯定存在故障。查起来可就费了劲了,先后换掉了驱动对管、滤波电容、稳压管和驱动光耦等,均无效果。从电路原理分析,同等负载情况下,输出电压幅度低,说明存在一定的输出内阻。故障还是在驱动IC上。用手头的一片A3320更换后,测输出脉冲幅度与其它五路的基本一样了。原驱动光耦和所换的光耦,有失效现象,输出内阻增大,使输出能力打了折扣。

以为驱动板的故障已经彻底修复,装机试验。启动后还是跳GF故障。重又查了一次模块,感觉故障还是在驱动板上。又拆下驱动板,利用故障分区切割法,缩小故障范围,查出U上臂IGBT驱动电路(保护电路)易报出GF故障。这回下了细功夫了,总共也不过十几个元件,一个一个地排查。当表笔无意中触到模块检测输入电路的二极管D45时,准确一点地说,是触到二极管管体上中间的“小圆疙瘩”时,这个“小圆疙瘩”竟然从线路板上滚落了下来。该二极管的封装形式现在已经不多见,像是旧式彩电上行输出电路中的阻尼二极管,中间是一个“小圆疙瘩”。细看从线路板上留下的引线端面,隐约有一个小黑点。这只二极管的引线早就接触不良了。但为什么在数次检测中没有测量出来呢?因线路板上表面涂敷有一层绝缘漆,故测量该二极管的引线端时,须在表笔上施加一定的加力,才能测量。在此压力下,二极管是“是接触良好”的。而撤去表笔,而又处在接触不良的状态下了。因而这种接触不良,甚至是很难测量的。另外,当驱动板从主电路上拆除后检修时,不再承受主回路高电压的冲击。接通低电压回路,强制解除掉GF故障报警功能时,在低电压状态下,其接触不良引起的“导通内阻”便被忽略了。而接入主电路后,这种接触不良,必定会暴露无遗,导致保护误送出GF信号,而使变频器实施保护停机动作。
又一次装机试验,启动仍跳GF接地故障!有点意外,原以为驱动板已修好,十拿九稳地装机即能正常运行了。无奈之下,在主回路P供电端与逆变模块之间串接两只25W灯泡的前提下,将模块检测电路的三极管Q3、Q7、Q15、Q21、Q24、Q30的发射结全数短接,解除了电路的故障保护功能。U、V、W三相输出端全部空置,不接负载。上电启动,出现一个不同于其它机器的异常现象:上电后,不投入启动信号,串接灯泡不亮;投入启动信号后,灯泡即亮,且亮度较高!照常规判断,是启动后逆变模块出现了上、下臂IGBT管子的共通现象。不是驱动电路有异常,即是有模块存在漏电或短路!将直流供电的电压全降在灯泡上了。但更为奇怪的是,此时测量三个输出端,竟也能输出较高幅值的三相交流电压,且较为平衡,其中无直流成分!由此也可判断出:驱动脉冲电路和输出模块应该都是正常的。但这种正常又都是画了问号的正常了。
到底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单独检查和试验驱动电路和检测模块,确实检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给一相供电,送入驱动脉冲后,串接灯泡仍亮。单独送电三相皆如此,显然三相模块回路应该都是正常的。
观察模块电路结构,发现模块上皆装配有型号为MS1250D225P和MS1250D225N的方形黑色的东西。此为何物?测量判断,内部应为一只二极管和一只2uF容量的无极性电容,再配接外接的一只10Ω60W 的电阻,以上元件并联于逆变模块的两端,应是提供模块的反向电流通路,抑制反压,保护模块不被反压击穿的阻容保护网络。将其拆除后,给出启动信号,串接灯泡不亮了。灯泡的百毫安左右的电流,原来就是这个东西提供通路的!以一定的功率损耗作为牺牲,来保障IGBT模块更高的安全性,看来凡事都有其两面性的。

解决了这个疑问,模块没有问题,在启动运行后灯泡点亮是正常的。可是又出现了其它问题:空载启动后,有时正常有时还是跳GF故障。而最妙的是:有时是在运行和GF故障停机状态中不停切换的。既不是停机保护了,也不是一直在输出中,测输出也是时有时无的。CPU好像也处于一个矛盾心态中:可以运行吧?不行。GF故障!好像又可以运行?就这样来回折腾。这下子有了点安慰,好像能运行了;又有点犯愁,故障更难查了呀。
再将驱动和模块电路检查了一遍,确定都无问题。一共有六路脉冲电路,保护电路也有六路。还是采取“笨法子”,一路一路地解除掉保护信号,判断是哪路报的GF信号。但奇怪了:只要解除掉其中任一路保护信号,运行中就几乎不跳GF了!但实在查不出故障所在,查不出到底是哪一路驱动或模块不良。好像冥冥中一个“共性”在起作用,但琢磨不出这个“共性”是什么因素?莫非如网络上所称,安川变频器的GF故障,为疑难的不可解决的?只有换板子才能解决的故障?看其保护电路,与其它品牌变频器的电路也相似呀,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呀。还是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也检查不出问题,脑子里突然闪现了这样一种观念:既然六路驱动和六路模块都表现了同一个状态,如果说这六路都反常了,反而说明这六路都是正常的。应该确定此六路驱动和保护电路都无问题!六只功率模块同样也没有问题!问题肯定出在一个共同原因上,此一原因影响了六路保护电路,使任何一路都会随机性地报出GF故障。

将此机器的检修稍微停顿了一下,放松了一下大脑神经,再端详这台修理中的变频器时,忽而被电容器的引线吸引住了:
因该台变频器为功率为55kW的中大功率机型,直流回路电容量较大,电容器组安装在两块支撑板上,体积较大。为了维修和检查方便,故将电容和支撑板搬到机器壳体外,用引线串入灯泡和充电电阻接入到模块和整流电路上。变频器体积较大,电容器组的引线较长,中间又串入了两只灯泡和限流电阻,总引线长度达三、四米。因有了MS1250D225P和MS1250D225N两个阻容吸收网络,使逆变模块在空载时也有了输入电流,这种电流是一种数千赫兹按载波频率变化的电流啊。如此长的引线,引线电感肯定是不容忽视的。此回路中的感生电势和感生电流,影响了模块故障检测电路,导致其报出了不规则的GF信号,使CPU也模棱两可地判断不准了。其它机型的变频器,因无MS1250D225P和MS1250D225N两个阻容吸收网络,空载输出中几乎没有输入电流,因而串接灯泡不亮,也不会有什么干扰信号干扰模块故障检测电路。
如果此判断成立的话,则可进行正式装机了,正式装机后,电容器组的引线电感将被限制在容许值内,应该能正常运行,不再跳这个顽固异常的GF故障了。
如此思考一番后,我果断地拆除了所有临时连接线,正式装机。安川变频器运行后输出稳定,像一位约会迟到的美女虽然姗姗来迟,但也终于向我宣告了一个“已经修复完毕”的消息。

                                   旷野之雪
                                   2009年11月19日

楼主:
呵呵,只看到文笔不错,让我多少有点失望啊.
这是我在维修中波折最多的一个实例了.

网友A:
没有修过,不过看了一遍是不是有这么几处故障:
1.功率放大电路的四只三极管及损坏电阻
2.霉变铜箔条
3.驱动IC,用手头的一片A3320更换
4.模块检测输入电路的二极管D45
5.装配有型号为MS1250D225P和MS1250D225N的方形黑色的东西
最后是有时行有时不行,必须去掉临时接线。OK
哪里能看到图啊?可以学习学习。

楼主:
好的,随后将电路图整理一下发上来.

网友B(2010-01-11):
这样维修不容易呀,能也给我看一下图纸吗

网友C:
老旧机器的修理更是靠强硬的基本功支撑的!

网友D:
楼主内功深厚,高手啊。

网友E(2017-03-19):
优利康变频上电报接地故障,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换霍尔试试

网友G:
我维修一台三垦的驱动板也有两个二极管与三只电容串联,整机串两个灯泡100W的,运行正常,灯泡一点都不亮,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