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忙PLC与电脑联机

楼主(2009-11-19):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编程电缆是什么口的?

楼主:
9针串口的 用了一根USB和电脑连接

网友A:
呵呵;9针串口的又是USB ?

楼主:
联机可以了是232线故障

网友B:
一头是9针的那个串口一头是USB接口吧?需要一个驱动程序才可以的.

网友C:
有转接插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