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 9针接线断了

楼主(2009-11-19):
昨天现看下程序,但是怎么也连接不上,感觉连接线有问题,拆开发现断了两根,重新焊上去后后还是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不是接线不对,请给位老师给个接线图~!
PLC是C200GH,是用RS232转至CPM1-CIF01连接的~!
还有就是CPM1-CIF01上的开关,应该在HOST上呢还是在NT上呢?

网友A:
呵呵;C200HG,不是C200GH;
与电脑连接时,CIF01开关放在HOST位上;

楼主:
那接线是不是1-1,2-2,3-3,5-5,母4与6短接,公4与5短接?

网友A:
XW2Z-200S-V ,这是电缆型号;

楼主:
我用的是CIF01连的,但是232线断了

网友A:
CIF01与电脑的COM口连线的型号是:XW2Z-200S-V

楼主:
谢谢ZCMY大哥,已搞定,焊错一个头~!!

网友B:
哈哈,要细心一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