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在一套完整的电路中总有这几样东西,它们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三者有啥区别没?网上查了半天也没弄清楚,求教!

网友A:
电源先进空气开关再到
交流接触器,

楼主:
为啥不先进漏电保护呢?
不是说漏电保护是保护安全的吗?为啥不先进漏电保护?

网友B:
电源进总空开后进漏电保护开关然后是接触器
接触器是用于大电流的控制
漏电保护开关在设备漏电时起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进总空开后进漏电保护开关然后是接触器
接触器是用于大电流的控制
漏电保护开关在设备漏电时起保护作用

说的很细,很全

网友D:
漏电是保人的,空开是保机器的,接触器是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和远程控制的。

网友E:
楼上的你真有才啊

网友F:
源进总空开后进漏电保护开关然后是接触器
接触器是用于大电流的控制
漏电保护开关在设备漏电时起保护作用

网友G:
隔离也少不了的。
   方便维修人员维修

网友H:
同意三楼,建议再加上一热继电器,

网友I:
应该先进漏电保护器,再进空开,最后由接触器控制。

网友J:
先加一个空开  对于可能有漏电的设备来说可以在空开后面加漏电保护器,然后再进接触器如果你的空开是没有触电式的  可以在最前面加一刀开关来形成明显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