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各位老师:
      三菱PLC里面的有很多的应用指令是关于浮点数的,在软件上写指令的时候都写不进去的;例如,我要计算90/17,器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三菱的指令怎么写啊,谢谢!还望各位老师给予指导!

网友A:
首先你要选择支持浮点运算功能的PLC,如FX2N  FX3U等
然后用浮点指令EDIV

网友A:
还要注意这个指令是要用32位的

网友B:
看手册啊,浮点数运算前要加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注意这个指令是要用32位的

这条指令中K90好像不能表现为K90.0,K17不能写为K17.0的

网友A:
K代表十进制数
在进行浮点运算时,可以直接用K常数
如果是数据寄存器,那要先转换成浮点数,再运算

楼主:
各位老师,如果我现在要计算90.7/21.3;这样的小数运算我该怎么进行呢,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谢谢

网友A:
90.7、21.3可以在PLC中通过浮点运算得到这样的数
保留2位小数不知道怎样保留呢

网友C:
DEDIV K907 K10 D0
DEDIV K213 K10 D10
DEDIV D0 D10 D20
如果是在触摸屏上显示结果,就在触摸屏上设置显示两位小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