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3个220v电热管 怎样接能用两项380

电热管功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如参数一样接成Y型

网友B:
两个并联再和第三个串联但热量会稍降些

网友C:
两串一并,不行,功率太高,会烧断的~!

网友D:
三相可以用Y型,两相不可以(两根管串用380的可以),按楼主的表达,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网友E:
扯蛋,要不用两根加热管,要不用四根!

网友F:
根据楼主的提问只提出三个电热管功率一样就可以!!?并联肯定不行??
只有一种接法就是串联!各位不要靠自己想象增加条件???不要管他合理与否!!!!

网友G:
只有串联了

网友H:
三个串连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扯蛋,要不用两根加热管,要不用四根!
怎么扯蛋呢?三项四线准行说四根才是扯蛋呢

网友J:
三相380v用Y型接法,两相380V只能串联,这样热量太小,不如只用两根管串连。

网友K:
很小声的问一句,Y型接法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K:
星形又怎么接呢?

网友L:
说并联的人是在浪费资源,说串联的人是更本不懂,两根并一根串肯定可以用,不过效率太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扯蛋,要不用两根加热管,要不用四根!
怎么扯蛋呢?三项四线准行说四根才是扯蛋呢
请看清楚题目:是只有两相电 380V,你还三相四线呢?

楼主:
谢谢回答,我是这样接的,两个串联在并联,一共用了四只管。

楼主:
这样接达不到最大功率。

网友F:
楼主太不地道了吧??这样忽悠大家!!应该受到惩罚!!

网友M:
为什么不用3相380的呢

网友J:
不怪楼主是半个电工,这样的招都有,你说的3个220V管接两相380V,是不是刘谦在你身边,接的时候又变出来一个。下次再接的时候,看看两相380V是不是又变成三相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扯蛋,要不用两根加热管,要不用四根!

怎么扯蛋呢?三项四线准行说四根才是扯蛋呢

请看清楚题目:是只有两相电 380V,你还三相四线呢?

目前在京式爆鸭炉上应用最多要么单项220伏电气两用,用一组加热管4个千瓦,另加煤气罐要么全用电,用三组加热管,12千瓦三项四线完成,就是大家说的星接,也就是说单项380伏只是想象,不能在此应用

网友N:
应该是最基础的知识,如果两相采用串联,容易出现分压的现象,可以采用三相Y行接法

网友O:
l两根串联,再在一根中间接一相线,再和上两根并起来用。

网友P:
Y星型接法,然后空着的那根分别通过合适的电容接到两相火线上去

网友Q:
魔术本领太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O:
l两根串联,再在一根中间接一相线,再和上两根并起来用。

魔术本领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