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各位大虾好:我厂有台天车由于冬天的雾气很大(抓渣天车)很爱烧毁电机,天车电机是绕线式的7.5KW-8为了避免再烧毁电机,这次检修换了一台鼠笼式的7.5KW-8的,但是感觉启动时速度太快,请问能不能用自藕减压启动器长加80%的电压,也就是启动、运行时的电压为正常电压的80%,这样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A:
如改就用变频器吧

楼主:
呵呵!只想减少投入哇!

网友A:
7.5KW-8用自藕减压启动和软起成本差不多,且软起接线简单好修

网友B:
这样应用不妥!?电压降低了20%,功率可不一定降低20%?而且还失去了正常的调速功能??还是想想如何保护电机为上策??

网友C:
运行时的电压为正常电压的80%,力矩会小很多,不建议这样做,电机容易过负载。
另自藕启动器不能长时间使用,除非你的启动器比电机大3-4个档位

网友D:
能不能在机械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E:
不行/启动力矩低
绕线市电机转子穿电阻可减小电流但启动力矩增大

网友F:
转子回路串电阻就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G:
你都没有讲清楚原因啊
是因为潮湿绝缘的原因吗 还是别的 缺相 过载 ?想省钱又达到效果买个二手的变频器了 几百元差不多了吧 一个电机还要2000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