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我们的光栅为什么自动就显示为阻断?但是重新插接头后就好了?
(光栅为两个,一个发射,一个接受。但中间有物体的时候就会显示设备不能工作,)
设备是有plc控制的

网友A:
没描述清楚;

网友B: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在正常时,若光栅间有物体的阻断时会显示不能工作的指示,但楼主遇到的问题是,有时没有物体阻断时,也会出现不能工作的指示,也就是说是误认为有物体阻挡光栅。但这种故障出现时,重新插拔插头,又可正常工作,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故障现象有可能是接插件接触不良,松动干扰引起。

楼主:
一般光栅的的接头没人动啊,有时设备不动,光栅就会自动报警!可能是电缆线虚?

网友C:
问题在讲清楚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