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常见答疑

楼主(2009-11-19):
1.空压机的类型有哪些?
空压机的类型有:按照工作原理分为容积型和速度型;容积型又可分为活塞式、螺杆式、滑片式三种;速度型又可分为离心式和轴流式两种。
2.压气设备的组成包括哪些?
压气设备的组成包括:空压机、输气管道、附属设备等。
3.矿山空压机站主要包括哪些设备?
矿山空压机站主要包括以下设备:电动机、电控设备、空压机、附属设备、输气管道、冷却泵站等。
4.压气设备的作用是什么?
压气设备的作用是:压缩和输送气体,为气动工具提供动力。
5.说明活塞式空压机的工作原理。
活塞式空压机的工作原理是:电动机转动,通过曲柄连杆机构带动活塞做往复运动,当活塞从汽缸的左端向右运动时,活塞左侧容积增大呈真空状态,外界空气推开吸气阀进入汽缸,这个过程称为吸气过程;当活塞从汽缸的右端向左运动时,活塞左侧容积减小,空气被压缩,压力逐渐升高,这个过程称为压缩过程;当空气压力增大到一定值时,排气阀打开,压缩空气经排气阀进入排气管路,直到活塞运动到汽缸的左端为止,这个过程称为排气过程。
6.活塞式空压机的性能参数有哪些?
活塞式空压机的性能参数有:排气量、排气压力、吸排气温度、比功率。
7.比功率的概念是什么?其大小说明什么?
比功率的概念是:当吸入的空气为标准状态时,空压机的轴功率与排气量之比。其大小说明空压机效率的高低。
8.什么是循环?什么是理论工作循环?理论工作循环包含哪几个过程?
循环:活塞在汽缸内往复运动一次称为一个循环。理论工作循环:符合三点假设条件的循环称为理论工作循环。理论工作循环包含吸气过程、压缩过程、排气过程等三个过程。
9.理论工作循环所做的功等于什么?
理论工作循环所做的功等于三个过程的功之和。即等于三个过程曲线所包围的面积。
10.不同规律的压缩过程对理论循环功有什么影响?
不同规律的压缩过程对理论循环功的大小和压缩后气体的状态有影响。如果按等温规律压缩,理论循环功最小,排气温度最低,压缩后气体的密度最大;如果按绝热规律压缩,理论循环功最大,排气温度最高,压缩后气体的密度最小;如果按多变规律压缩,则介于两者之间。
11.实际工作循环包含哪几个过程?
实际工作循环包含吸气过程、压缩过程、排气过程、膨胀过程等四个过程。
12.什么是余隙容积?它对活塞式空压机的吸气有何影响?
实际工作中,为了弥补制造、装配误差以及活塞杆的热变形,在汽缸两端均留有一定的间隙,即实际上活塞并不能运动到汽缸的端头。这样,就会在排气过程中残留部分气体,这部分残留气体的体积就称为余隙容积或称为余气容积。它对活塞式空压机的吸气的影响是:增加了一个膨胀过程,并使空压机的吸气量减少。
13.活塞式空压机采用两级压缩的原因是什么?
活塞式空压机采用两级压缩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余隙容积的影响,使一级压缩的排气压力不能太高,否则将造成空压机不能吸气;二是由于排气温度的影响,使一级压缩的排气压力不能太高,否则将造成汽缸润滑油的自燃。

网友A:
再详细一点就好

网友B:
收藏了,对我很有用呀,谢谢

网友C:
有关于维修方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