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09-11-19):
西门子PLC
哪位朋友帮下忙 给我传个西门子PLC 的星角启动 正反转启动的 梯形图 还有程序~

网友A:
什么给你?

网友B:
星三角形启动只要几个接触器就能搞定,还要写什么程序吗?

网友C:
主接触器和星接触器先吸合,过几秒钟(根据你的电机的大小)星接触器断开,过1秒,再接通角接触器。同时星角接触器的辅助点互锁。

网友D:
找个星三角看一下,把接触器的控制改到PLC控制上就可以了

楼主:
我要的是PLC的程序  我就是不会写这个程序